CPU AD线电压 不正常

楼主(2008-07-28):
845GL 假负载上 主供 时钟  复位  PG 等都正常,AD对地值都一样,上测试灯只有最上面两排灯亮,测AD线电压为0.1V,但点复位键后所有灯全亮,AD电压为1.7V,北桥旁1.5V,内存2.4V供电都正常.

网友:
复位之前 北桥供电(CPU主供电  1.5V  内存2.46)都正常,
上CPU 全板有复位
灯不亮时 还要测哪些电压

刚才加焊了一会北桥 AD线电压 跟主供电  电压一样,上CPU后不行,再上假负载又测 又没电压了

网友(2009-03-27):
怎么不见高手来解达``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