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scom 1770ed无光栅求图纸和关健元件控制点

楼主(2008-07-28):
长城代工wescom1770ED无屏显G1过低达-200多V 其它方面的电压都正常,把G1在视放上断开,有光栅有字符但是满屏的斜块跳动条,没查出问题所在,存储数据也有刷过无效,现在G1的过低应是控制部分的问题,该机有维修过,上面全补焊了,手上没有相关图纸,不知别人有没有换错什么零件的,求一份图纸和G1控制主要关键点,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将G2电压关掉.然后用一10K电阻将G1电压拉到地.再将G2电压调起来.调节菜单中的亮度控制.测量MCU送出的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本机高压上没有调加速极的,板上也没看到有调的,不知在哪儿关

网友:
断开G1画面正常(很亮回扫线是肯定有的因为你断开了G1)那就是你都找到问题点了,耐心把G1控制电路检查下(可参考其它图纸G1亮度控制电路基本上相同),如果断开G1画面不正常那就是CPU或保护电路起控了,就要查什么原因导致保护的。
G2电压是FBT引脚固定分压所得的电压,是不能调节的。

网友:
"满屏的斜块跳动条"这就是故障所在,说明行或场不同步,CPU或行场块检查到不同步就会自动将G1电压降低而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