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378的HDD-LED灯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8-07-28):
今天搞了个MS-6378拆时候没看··接好开关和复位后 接HDD-LED不会接了···主板上没任何说明··也没有主板说明书··

网友:
正负极别接反了,就行了,接反了灯不会亮

网友:
可可,用表笔打哈,在多试几次,应该能试出来,正常情况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实在不知道怎么接只有慢慢试了..结合其他的板..一般硬盘灯都在后面的..开着机慢慢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