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会烧毁吗?

楼主(2008-07-28):
昨天,没有事情做。拿了一块板子370的,上cpu能正常工作。因为买了孙老师的书,正好看到假负载的的测试点,便想拿假负载测试测试,谁知上了假负载,通电后,有个点居然冒烟了,还好,手快了点,马上断电。原来以为是插错了,后来看看也没有呀。真的很郁闷,假负载也能烧,而且是二个一起烧,cpu座和假负载。这个板子15天前插假负载还没有事情的。
cpu

网友:
我插假负载也有过你这样的现像,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插好的原因比较大吧!或者是有短路的现像!

网友:
假负载只是一块PCB板,把测试点上面的线引到这板上,如果烧掉的话也只是上面的线烧掉,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
肯定是有短路的情况,370的要仔细检查,很容易查错方向的。

网友:
有的板不支持就会烧主板
特别是HP原装机板
小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