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9针的单色的小显示器?

楼主(2008-07-28):
谁有9针的单色的小显示器?我现在急需这样一台显示器。工业用的。我的QQ号是:176310358

网友:
帮你在淘宝网上搜了下,是个15针和9针转换头,给你下面地址,你看下能否适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f78c829d8a61a.jhtml

网友A:
我家里有一台绿屏的9针的显示器,N多年前是我的一台386上的显示器,要用专门的显示卡,不知楼主是不是找这样的。。。。。。。。。。。。。

网友:
早先有很多  用不上都卖了  才几元钱就卖了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这几天正在修旧的显示器,不知道能不能修好。修不好的话,就得需要买一台了。用那种转接线不好用。我用一台17寸的纯平显示器,用转接线接上后,一点信号也没有。所以只能找那种9针的单色显示器了。

网友:
楼上,你必须确定是单色vGA还是大力神的,这两种显示器要求不同的显卡的!如果你能确定你的卡两种都支持,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有一台绿屏的9针的显示器,N多年前是我的一台386上的显示器,要用专门的显示卡,不知楼主是不是找这样的。。。。。。。。。。。。。

你的那个是属于大力神卡支持的吧!

网友:
是单色的。以前在银行里面经常看到的那种终端显示器,是9针的接口。别的没有什么要求的。

网友:
呵呵,我原来有15台,以每台15元的价格卖给收破烂的啦

网友:
一起交流!

一起交流!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

    K    r︵︵              r︵☆      K
i   〔  ∩∩ 〕 幸 〔  *  *  〕  i
   s 〔ミ の ミ〕 福 〔ミ О ミ〕s
s   〔 灬    灬 〕    〔 灬    灬 〕  s

-------------------------
Supply Cheap wow gold to our loyal customers. Buy wow gold now, we have available stock of wow goldon most of the servers. We can provide really cheap wow gold. Enjoy a new wow gold life, We are a world class wow gold store online !

网友(2009-01-01):
现在买一台很贵的,给韩国一个厂修了5台,5000.00元。
有个给医院修的说一般收600-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