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板的困挠

楼主(2008-07-28):
这是一块杂牌845板
症状是不认硬盘
各位高手们,这板怎么修啊

十万个V什么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其它都正常的 :)

网友:
IDE阻值正常么?

网友:
你要说的具体一点,其它要是正常估计桥有问题

网友:
内容补充完整,IDE工作状态如何,复位信号是否正常,BIOS内是否将IDE屏蔽了

网友:
刷下BIOS,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