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48ML主板北桥发烫

楼主(2008-07-28):
这块主板的北桥只要一加电北桥很快发烫,后跑线,发现AGP供电管两个有一个也发烫(3055),后来两个我都换成了60N03(没有一样的),看到网上说可以换。换上后,北桥依然发烫,AGP供电管也还有一个发烫,我差了旁边的电阻电容,没有短路的,现在点不亮,是不是北桥挂了,测北桥的供电有2.5V与1.3V。请求支援,

网友:
GA的板子就是容易出现北桥发烫的问题,以前我一般吧显卡旁边那个供电管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LSD,一般桥发烫都没那么简单更换一个MOSFET了事的。
通常都是负载老化了

网友(2009-05-05):
哥哥有没有bios上传一个,刷一下,我的还跑数了还是那么热,估计刷一下bios就ok了

网友:
我前些日子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就是南北桥发烫和内存供电管也发烫。我把AGP供电管 内存供电管和旁边的两个二极管通通换掉之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