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小三极管可以随便代用吗?

楼主(2008-07-28):
我有块板不触发,发现绿线出来有个小
三极管
,没有输出电压。
但上面的字看不清。可以随便找个三极管代用吗?
三极管没问题。
是正常的。
是排针连的排阻坏了。
[
]
不触发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一下,上面标的是
1AM,然后后面有两个符号“:C"是竖着的。

网友:
最好找一样的代
应该也不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