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1 Thinkvisoin黑屏 急急急在线等

楼主(2008-07-28):
联想L151 Thinkvisoin黑屏,电源线(220V)插上电源指示灯黄色和绿色都亮,按开关键无反应,黑屏,该机为电源板,高压板,主板一体的,希望那位给点意见,,,,,,
黑屏
主板
联想

网友:
这不是硬件的问题。把显示器程初始化一遍就可以了的。

网友:
怎么初始化啊,,,大哥

网友:
如果没有查不出明显明显损坏,可以考虑MCU或者程序坏!这个机器是整合的芯片!
程序我发上来过!

网友:
没有64脚的编程器啊,,,,

网友:
我用的是ISP的,通过VGA接口读出来的!整合的芯片估计都要用ISP编程器才好读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