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P4X266ASD(暂时解决)

楼主(2008-07-28):
故障为开机后,显示正在启动windowsXP后,还没进桌面就死机.安全模式也一样.从装系统,不管是纯安装,还是GHOST都无法安装成功.
     GHOST装了后,从启进去就提示什么内存错哟!该命令不能为RED.纯安装把系统文件复制完了自动从启,可启动起来显完主板内存信息后就黑屏了.我用format c:/q/s 做个DOS启动 从启能行,但就这样直接纯安装,还是一样出现黑屏 但是只要黑屏一次后,从启了,再做format c:/q/s    从启,连这个DOS 都不能引导了.还有就是启动WINPE把GHOST 和印象文件复制到硬盘.
用做的DOS进入后,一运行GHOST就死机.
    硬盘用MHDD扫描没有红绿块,能正常分区和格式划,并且拿到其它板上都能正常装系统,所以排除了硬盘问题.内存也换过了.电源也换过了,就只有主板了.
      主板BIOS 也从新刷了.还是不行.
      请高手指点迷津.再这先谢谢了!

今天晚上把U和内存一起换了,结果可以了.把系统装好后,用了哈,没什么问题.

我关机后,将原来的U和内存一个个的装上来试,结果出乎意料.一切都正常.现在又能用了.奇怪的很.只有用段时间看还出不出问题.暂时不给用户,留到自己试机.

网友:
不要用DDR400的内存试试。
如果还不行考虑一下南北桥的虚焊!

网友:
谢谢!内存用的是DDR266的.已经换过了.我对南北桥使压还是不行,证明没虚焊.

网友:
不是用力压就能证明的。
我们以前在工厂的时候就是换 现在用的方法是加焊
可能培训中心出来的都会有这种想法

网友:
看看U的风扇,,,,换个U试试

网友:
我将内存插槽和CPU座补焊后,装系统提示硬盘存取困难,到底是那出问题了?

硬盘在别的扳子上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是售后的吧,这么多资料。谢谢

网友:
你把硬盘 拿到别的机器上没事 那么 你把别的机器上的硬盘拿过来试验过吗 ? 自己好好想想这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你把网卡拔下来,要是集成的,就把网卡屏蔽掉。在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