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开关键不能启动再按重启键才能启动

楼主(2008-07-28):
主板是QP5I848PM775A
不能启动时诊断卡有时显示01有时显示C5.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内存问题或内存插槽问题,清理内存插槽,用橡皮擦内存,有时可以解决。

网友:
可以换个IO。。还有不要用机箱开关来开机,短接机 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