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CPU不工作

楼主(2008-07-28):
主板故障,CPU不工作,插诊断卡无显示代码..电容换过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
不好说哦,原因很多,

网友:
LZ搜索"不跑代码""跑FF"类的帖子
多的很

这是一个范围比较大的故障

网友:
涉及到供电问题BIOS什么都都可能不跑码

网友:
各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跑FF大致可以这样解决:
1.刷BIOS。
2.换I/O。
3.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