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发烫

楼主(2008-07-28):
精英主板  VIA芯片组 (462)用测试卡侧00   供电正常  发现 时钟芯片发烫  换了个还是发烫  。检查那里呀

网友:
我怀疑是I/O我也遇到过一块华硕的也是一样的,也是462针的.没有搞定/

网友:
时钟正常吗

如果时钟复位均正常的话,不会理会!!

网友:
发觉时钟芯片确实很烫,但是不见它坏....

网友:
很多主板上时钟都是很热的,判断是否工作正常,要看时钟发出的频率是不是正常的才行。

网友:
以前也只是测电压,芯片烫手不能摸也是能用频率器去测吗??

网友:
我认为正常。少数热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