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好一台蓝屏的

楼主(2008-07-28):
是机嘉的主板,2500+的cpu,现象是不定 时蓝屏,最短几分钟,最长几小时,换过电源,硬盘,内存,数据线,cpu风扇,都不行,最后确定主板或cpu,换内存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内存芯片很热,感觉很不正常,拆下扳子,感觉一点点的胡味,仔细观察发现内存供电附近有个9137的芯片,芯片本身看不出任何问题,但是 芯片下边的电路板有一条痕迹,于是换掉该芯片,重新开机,6.、7 个小时都无问题了,内存芯片也不再烫手,

至于道理其实并不十分清楚 ,应该是芯片坏了,导致内存供电出问题,

网友:
请问一下有些特殊一点的芯片你们到哪里找??

网友:
我就是从废板子上找楼

网友(2009-12-13):
厉害啊  蓝屏 内存供电的原因很多啊

网友:
内存供电--蓝屏

网友(2010-01-24):
9137就是给内存供电的,他坏肯定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