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0G硬盘不能分区.不能格式化

楼主(2008-07-28):
三星40G硬盘不能分区.不能格式化.低格也没用.一重起就恢复原样.但装系统时可以复制文件.重起后又恢复原样.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想这硬盘应该是装了什么还原软件的。不知道是什么还原软件这么毒。硬盘对拷。GHOST分区。能用的分区软件都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
可能只有作BURN TEST,但我没做过

网友:
换机试过没有?就是用兼容机主板的意思。

网友:
客人也只是拿个盘来的,我问他装过什么软件没有.他说也是人家送给他的,他不知道.
  我也已经换个好几台机子试了.
   还有.就是如果用在从盘在系统下可删可写文件.但一格式化或重启.它又还原了
   .还有,它在系统里杀毒软件杀出大量的病毒.会跟病毒有关吗?

网友:
在DOS下用MHDD擦除前面一段试试看。

网友:
我碰到过几个这样的硬盘,不论你用什么方法都不行,系统,分区都在.

网友(2008-08-29):
盘体损坏,只能读,不能写。 考虑修盘体的人可以试试。否则就是在浪费时间。 在windows里可以看到分区。可以读出数据。mhdd扫描正常。可以分区,格式化;重新启动又恢复原样,是三星的通病。

网友:
是不是固件问题啊?

网友:
作BURN TEST

作BURN TEST

网友(2008-11-24):
0磁道出现问题了用MHDD查一下.

网友(2009-01-22):
回复 网友A:

楼主都用过MHDD擦除过了,应该排除了0磁道的问题。
因为,MHDD里有一项 0 TONF。

网友:
我有个三星80G的和他说的一样,各种方法都不行。盘应该是只读了。

网友:
呵呵,成光盘了吧......写磁头坏了。...

网友(2009-03-24):
客人也只是拿个盘来的,我问他装过什么软件没有.他说也是人家送给他的,他不知道.
  我也已经换个好几台机子试了.
   还有.就是如果用在从盘在系统下可删可写文件.但一格式化或重启.它又还原了
   .还有,它在系统 ...
引用 网友B:

请问张老  用MHDD怎么擦除???

网友:
我也碰到硬盘不能格式 不能装新的系统。一旦电脑重启 就跟原来的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几个了,变成光盘了,修不好。

网友(2010-06-29):
dm低格 试试

网友:
三星的硬盘不要用DM分区。分不了区的话用SPdisk这个分区工具应该可以的。。

网友:
mhdd擦除用命令erase

网友:
也遇到过,但是人为的,最后盘废了。

网友:
固件的问题!三星好难修啊!

网友:
是的 低格过了 你怎么低格过了, 呵呵 建议19楼说的 用DM低格应该会好的。等于是连扇区都重新生产了。

网友:
零磁道出问题的话根本就不认盘!这样你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常用的几种还原软件进入设置界面的快捷键是啥!比如小哨兵、三茗、还原精灵、等!

网友:
磁头只读了,放弃吧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故障,三星的盘这么垃圾吗?以后再也不用三星的东西了。抵制韩货。

网友:
好像这是三星盘坏的时候 的通病吧,不管你对硬盘 做了什么操作,只要一重启,就恢复 原样了,放弃 吧,,再说了还是40G
的

网友:
可能是固件问题

网友(2010-10-18):
曾经有一个网吧有48个跟楼主一样故障的三星80G硬盘,当时还很值钱,我没本事搞定。

网友:
三星出这问题在我手头有十几个了,超郁闷的说,无论如何也没招。只有一次用安装盘只保留一个分区安装成功过一个160G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2个80G,不过是金钻的,跟楼主说的一样,除了做从盘写删文件外.DOS下用LOWFORMAT也是无济于事.

网友(2010-11-26):
我也遇到过一块80G的,也用过很多办法没能修好,最后断定为写磁头损坏。应该是三星硬盘的一种通病。

网友:
出于爱好的话研究研究还是可以的,出来结果了别忘了过来说下。

网友:
没听说有读磁头跟写磁头这回事.....没遇到这种东东,真想有几个弄弄看,乍回事....

网友:
我有一块三星80G与楼主的问题一样,大家说的方法基本都试了不行。到处求教也未能解决。登录三星官网,客服给我深圳售后服务电话和邮箱(说是三星硬盘只有这一家售后服务),多次拨打电话无人接听,发邮件也无音信。问题至今未能解决。

网友:
检查下机器是不是装了还原卡,再不行看硬盘是不是加过密

网友:
三星的通病吧。 我们这也有个80G的。 情况跟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呵,三星独有毛病,我做过几次BURN TEST,全部失败,

网友:
真是个高难度问题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长见识了。

网友:
固件问题啊?

网友:
一块三星80G硬盘,既不能低格,也不能分区,DM、MHDD、PQ都试过,都不行,但用SPDISK能正常分区了,供参考。

网友:
我有十几个这样的硬盘,怎么搞也没办法,看来是三星的通病啊

网友:
不是小毛病呀

网友:
这样的三星盘我没遇到过,但是最近修的一块希捷160G的串口盘故障和你的类似,最后换HDDSCAN擦除解决,供楼主参考.

网友:
三星40 80我的碰到过好几个,也不知道怎么处理。都当费品了

网友(2010-12-29):
低格试试 可能是硬盘坏了 真是硬盘坏 台式机硬盘直接扔了吧 笔记本硬盘 秀秀试试把

网友(2011-03-01):
不光三星,富士通的也有这问题,容量虚增,怀疑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盘体损坏,只能读,不能写。 考虑修盘体的人可以试试。否则就是在浪费时间。 在windows里可以看到分区。可以读出数据。mhdd扫描正常。可以分区,格式化;重新启动又恢复原样,是三星的通病

网友:
这只有PC3000 UDMA能搞定

网友:
楼上说一下具体怎么搞呀?大家都没弄明白呀!

网友:
硬盘被锁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硬盘的分区表坏了,找个正版的DOS修复或好的WINGDOWS

网友:
不知道怎么办!三星的神盘

网友:
下次不买三星的硬盘了。

网友(2011-04-21):
迈拓盘只读我遇到过,清了G表,smart表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硬盘加密了

网友:
三星只读,通病.

网友:
应该是磁头写电路故障

网友:
我也觉得是硬盘加密了

网友:
三星硬盘的通病 是写磁头坏  要数据只有换头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硬盘,感觉就像是装了还原精灵,也是三星的SP0802N,前面有个硬盘是敲盘,搞死人了,三星的质量真是差

网友:
固件问题  没有专业的硬盘修复 是没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