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保存BIOS不能亮机

楼主(2008-07-28):
客户拿来一块SL-86SPE2主板,能亮机,进BIOS设置后退出重启,不能亮机,显示E0.关闭电源重开还是显示EO,要拿开跳线帽,拿开电池,又能亮机了.电池有电的,就是进BIOS设置后不能亮机,求教各位了!!!!

网友:
刷一下bios了

网友:
是BIOS问题啊,会是CMOS线路有问题么,正在查线路

网友:
我昨天遇到一片杂牌红船845PE,也是跟你一样,保存,就启动不起来,但是我是卡,C1,放电一下就行,最后我是刷新BIOS,就搞定

刚刚遇到,升技,845的主板BE7-II的主板,不能保存CMOS,设置完毕后,按F10保存退出没有反定,就是定格在显示Y时,按回车,按下回车无效,也是刷新BIOS搞定。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看来是BIOS的问题了.没有编程器,是不是可以进系统上网可以直接刷的.

网友:
能开机在WINDOWS下刷下试试。我也没编程器,很久以前用热插拔刷过,现在不知该如何刷了。前段时间有人用华硕主板刷,具体内容忘记了,你找一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朋友,这种方式是不是很危险的.容易刷得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