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光驱自动弹

楼主(2008-07-28):
请问这个是中毒了 还是有什么问题?
已经更换了 重新格式化了硬盘做了系统 也是自动弹出 不过弹出频率比没做之前低了很多

网友:
光驱托盘自动弹出,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光驱的进出盘控制电路不稳定,二是主机电源不稳定;也可能是二者兼有。可采用替换的方法判断,若是原因一,可送销售商更换或维修;若是原因二,更换主机电源即可(换一个好电源即可作出判断),三就是你有可能中了病毒!! 还有你就重装一下系统,有时和系统也有关系!!
光驱的进出,是有一个电位开关在控制。软件能给该开关一个电信号,让它打开或者关闭。作用等同于那个开关按钮。如果是电脑自己打开,那可能是那个开关或者控制开关的电路有问题,需要维修了

网友:
大多光驱的问题,你可以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我遇到个DELL的新机也是这样子,只是在保修期内不便打开维修,最后找厂家更换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