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 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08-07-28):
我的硕泰克 845主板,刚开机就嘟。。嘟。。。不断报警,显示器黑屏,各位朋友,问下是什么原因啊?
黑屏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主板的事吧,看看内存和显卡。

网友:
建议你买个诊断卡把 到新手板块学学使用

网友:
可能是内存接入不好,拔下来用橡皮擦擦内存的接触点,一定要注意怎么拔怎么插,千万别插反了!!

网友:
补充一下,拔内存之前一定要将电源拔下来!!

网友:
把内存条拿下来,用橡皮擦擦吧,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