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A7500B第4脚输出的问题请教(已解决)

楼主(2008-07-28):
KA7500B第4脚(保护脚):正常数据:0V,如为3V,说明电路处于保护状态。
我想问一下测得0V是在什么状态下,是上机装态还是空载状态下。
我试了一下,接上市电后空载测4脚为4V,短接黑绿后测为0.4V,这样正常不。
如果不正常应该检查哪些外围。

网友:
是正常的,你再看看9脚,11脚,应该是2V左右。

网友:
7500应该是8,11脚输出2V左右才对吧!!

还有14脚应该为稳定5V
19脚19-23V
才算基本正常.

网友:
不好意思,我打错字了,是第8,11脚。

网友:
14脚4.7V正常吗

网友:
14脚我遇到过只有4.9V,但TL494是新换的,你看下12脚是否20V 左右.

网友:
我也试了8和11脚都有2V,13,14,15都有4.9V以上
LM339的3脚也有5V,可就是不启动,怎么回事,好象都正常

网友:
看一下接在TL494第8,11脚上那两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