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希捷盘怎么处理?【已修复值得参考】

楼主(2008-07-28):
一块使用多年的ST360021A硬盘,近期表现运行速度明显变慢,有时象死机一样,反应很慢,用HD Tune测了一下读取速度仅有2M多/秒,见附件。

经过多个修复软件处理都不能解决问题,正想放弃,后来观察该硬盘在线路板外面加盖了一块金属板,可能原来厂家是为了保护线路板而设计的防护罩吧,从边上还可以看到里面有泡沫海绵垫着,现在的硬盘可都没有这样设计的啊,心想会不会跟这有关,就把该铁板拆了,看到里面就衬着一张海绵垫这可会影响散热效果,心里已经有点面白原因了,已是在把线路板也拆了,将里面的触点部分处理了一下,将线路板重新装上,上机测试,嘿嘿故障消失了!!
最后总结:故障是因为控制板触点问题造成的
                  故障起因:应该是那个防护罩影响散热效果,使硬盘工作温度较高,长时间后造成触点氧化电阻增大导致数据传输不佳
                  故障处理:拆除防护罩、处理线路板触点。

附图1为维修前的测试图,图2为拆开的罩子,图3为处理后的测试数据图

网友:
看样子这块硬盘快不行了,读取的时间明显加长,没有维修的价值了,80G的才100多元,如果为了学习可以搞一下子,但如果是盘体的故障谁也没有好办法让它复生!

网友:
刚用MHDD扫描了一下数据如下,那位帮忙看看,我对MHDD不懂,要怎么处理?
<3ms  :205769
<10ms:253304
<50ms:629
<150ms:14
<500ms:13
>500ms:1
.
UNC:3    三个错误区块两个在71%附件一个在82.3%

网友:
坏道、弱道太多了,最好做个SF。

网友:
用PC3000修复一下

网友A:
这么少的坏道不用SF
直接用MHDD erase从头擦到尾就可以了 记得备份重要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少的坏道不用SF
直接用MHDD erase从头擦到尾就可以了 记得备份重要资料!

明天就试试看,谢谢!*^_^*

网友:
这两天一直在试这个盘子,用MHDD erase做了一遍,结果改善不明显,后来也做了一遍低级格式化,虽然处理完后,坏道消失了,弱道也减少了不少,但还是不行,看来是盘体不行了,其他的还有什么办法?
附处理前后数据对比:
         处理前        处理后
<3ms      205769             206093
<10ms    253304             253222
<50ms    629                   395
<150ms   14                     14
<500ms    13                     8
>500ms    1                       0
..
UNC:         3                       0

网友:
最好用老版本的mhdd,用慢檫,aerase 应该改观一点。当然你有pci pc3000就更简单了

网友(2008-09-01):
通过摸索前日顺利修复。

网友B:
用MHDD的擦除功能完全能应付了,何必那么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MHDD的擦除功能完全能应付了,何必那么麻烦啊

我可是花了将近两天时间用MHDD擦除过两遍无效、Lformat低格一遍无效啊!! 有些问题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网友:
学习了,这块硬盘可能要SF

网友:
这种盘我02也买过一个,用时温度奇高,用了一年多就坏了,拿去保修,商家说是希捷厂家承认这个型号设计有问题,散热不好(原因如楼主所说),电路板很容易烧坏的,结果劝我花了150换了个全新的新型号的(这个价格现在都要能买个新的了)。

网友:
用PC3000逻辑扫描加P表如果不是固件问题引起的应该加到P表应该就好了

网友C:
晕,上面几楼的朋友有没看完我前面的说明,如果你不把电路板拆下来处理触点,估计用其他再专业、再先进的修复方法都无济于事啊 拆板处理触点也不过10来分钟时间,如果用其他办法恐怕得花几倍时间吧。回想以前曾经处理过两块故障盘,也是用软件无法修复最后还是因为线路板触点接触不良导致的故障。
我这块希捷盘也是02年买的,一直用着还行,就是前阵子突然出现运行奇慢、关机要登上数分钟时间才可以关掉,经过处理触点以后已经回复正常,现在上网的机子就是用着修好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上面几楼的朋友有没看完我前面的说明,如果你不把电路板拆下来处理触点,估计用其他再专业、再先进的修复方法都无济于事啊 拆板处理触点也不过10来分钟时间,如果用其他办法恐怕得花几倍时间吧。回想以前 ...

希捷硬盘一直就有触点容易氧化的问题,楼主的方法正确.
清完之后再用MHDD看一下还有没有坏块弱块,如果还是有的话这个硬盘也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D:
楼主的海棉垫和硬盘不匹配啊    原理也是不怎么通   海绵垫是防震的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海棉垫和硬盘不匹配啊    原理也是不怎么通   海绵垫是防震的1

没见过这种盘就不要乱发表意见,请你仔细看一下海绵垫上的印子——对应电路板上的集成片,防震可不是这种设计思路!!有一种防震设计的希捷盘是在盘体外面加一个橡胶套子的,类似于有些手机套子那样的东西,这张照片上的才是防震的!!

网友:
回18#楼,昨晚再做了一次MHDD扫描,对照我9#扫描的结果,出现了一个坏道和增加了几个弱道。
<3ms :205713
<10ms :253559
<50ms :419
<150ms :28 绿色块
<500ms:11 赭色块
UNC 1 红色X
没有红色块。估计这块盘的寿命也快到头了,反正现在能用多久就用多久,已经用了6年了,坏了也不可惜。

网友:
好呀 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是快了 ,修复是没用的,心里安慰而已```

网友:
怎么我看不到图?

网友:
呵,用时小心点,经常备份数据。。。这是典型的散热不好造成的。。。

网友:
我也有块楼主一样的ST 80G 硬盘。不过郁闷我取了海绵也没有好

网友:
楼上的,不仅是取海绵的问题,有点焊点氧化了,要处理下才可以

网友:
楼上的,焊点要重新点焊吗?还是清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