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7-28):
原来的鼓坏了,换了个代用的,打印的非常不理想
效果如附图,请问是硒鼓的事情还是扫描器的问题
[
]
三星

网友:
先找找机器里面有没有碎纸片 如果没有的话 就应该是硒鼓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的新鼓有问题的呀

网友:
现在初步怀疑是换的鼓不好,硒鼓退回换新的了,大概需要几天。换回后再试试。
另外请教下,假设说没换新鼓,这种故障如何判断是硒鼓还是别的地方的故障。

网友:
不要盲日换鼓,有时粉少,激光器脏了也是这效果.还要看走纸有没有过定影.

网友:
十有八九是鼓有问题哦,代用的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