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主板CMOS设置无法保存?

楼主(2008-07-28):
一块杂牌的845GL主板CMOS设置后无法按F10保存,按任何键时会发出“嘟”一声,这是什么原因?
主板

网友:
是不是cmos电池接入不好,清清电池座试试,看一下CMOS跳线是不是跳错了

网友:
先刷新下BIOS看看.

网友:
试电池看看,不行就刷BIOS芯片

网友:
电池没问题,跳线也没错,想刷BIOS可是该主板有写保护,没法刷,板上也找不到写保护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