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机后不加电

楼主(2008-07-28):
有一片精英的NF4主板,第一次能开机,有显示代码,关机以后就不能再开,不上电,一定要断开电源后才上电.量开机电路基本正常,测5VSB,3VSB,1.5VSB待机电压正常,由于没有示波器,不能确定32.768是否一定起振.请问老师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是烘了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