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主板上假负载各路供电正常, 上CPU没有主供电

楼主(2008-07-28):
K8M800主板(VIA芯片组)上假负载各路供电、复位正常 , 上CPU没有主供电

网友(2008-10-06):
我都看到好几块这样的板子了.就是没有修上过.

网友:
K8M800-M3 主板.有这样一些问题.上假负载各路供电正常,上真CPU没有供电. 不能用512内存.有时只能单插一条.单用一条时.两个都好用.两都上时可能就不过内存.或是有的只能上512.

网友:
哪个哥哥指点一下啊.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上多大的CPU

网友:
原 CPU.他的CPU没有坏.

网友:
有没有和我们样情况的人啊?

网友:
我有块ASUS-K8V-X的主板,和你说的差不多。你用假负载时测下内存供电是不是低了,是的话,先换内存供电管。我的换了就好了,可参照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0763-1-1.html

网友:
谢谢。。 以后看到这样的板子。不管他坏没坏。我先换个看看。。可能换了也好了呢。我的那块主板让客户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