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水,南北桥和显卡发烫

楼主(2008-07-28):
笔记本进水,南北桥发和显卡发烫咋弄呢???

网友:
看来你也不是一个修理人员,不过还不如我这个从来不修本本的。进水还敢通电,连常识都没有。

进水首先把电源、电池都去掉,先烘干。然后不加电做具体检查,看造成了什么问题,能不能加电,然后再说怎么修。

送修去吧!

网友:
烘干后量电压啊,当正常板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