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拆焊的问题

楼主(2008-07-28):
例如拆卸USB接口,接线部分可以拿吸锡器直接吸,外壳是焊在主板上的,有的上面和下面都焊透的,请问都是拿什么方法取下的呢!

网友:
多加锡,然后边加热边取!!!

网友:
用风枪试试~~~~~~~

网友:
对  用热风枪对这吹

网友:
我觉得,较大的固定孔,用吸枪吸,那些信号脚孔较小,用堆锡。

网友:
有搞头

有搞头,哈哈,楼主不错

┏━━┓∴  oooO 心 Oooo ∴┏━━┓
┃天知┃°∴  (  )只 (  )  ∴·   ┃你知┃
┃地知┃∴☆ \ ( 有  ) /   ☆∴ ┃我知┃
┗━━┛★.° \_)你 (_/·.★    ┗━━┛

-------------------------
There is buy wow gold web; you can buy really cheap wow gold here.Buy professional power leveling services,Cheap WoW Gold,Cheap WoW Gold,Cheap WoW Gold,Cheap WoW G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