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I65PE奇怪故障

楼主(2008-07-28):
我有一块华硕的主板!运行都正常!就是不能接USB设备!一接就死机!5V供电正常!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USB控制器有问题 测量USB的DATA脚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桥坏了,别修了.

网友:
一般USB是直接归南桥控制
桥坏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