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后运行一会儿断电

楼主(2008-07-28):
一块EP-8NPAI主板,不上CPU机子通电正常,上了CPU后机器可以点亮,跑码也正常,但运行不到2-3分钟就会自动
断电,我排除了所有的外围设备问题,确定是主板问题,CPU拿到别的机子上是好的。
在上CPU机器能点亮的同时,量了供电都正常,没有什么异常,管子与芯片没有发热之处,CPU散热也良好。
是CPU供电场管软击穿了吗,还是电容有问题,还是..........??????

网友:
有可能啊,你可以一个一个换一下试试,还有就是那个地方假焊了

网友:
把几个场管都给换了            .

网友:
先排除CPU过热。然后显卡后。加焊CPU供电苡片。

网友:
我有块华硕的板子就是这个故障,自己没有弄好,给师兄修了,拿回来只换了个I/O

网友:
问题己解决

哎,我一不做二不休,把CPU供电的所有电容都换了,开机OK,真是把我爽死了,又赚了点儿银子
感谢以上同仁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