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E所有USB不能用

楼主(2008-07-28):
一块客户拿来的华硕P4P800-SE板,能正常的点亮进系统,就是所有的USB口不能用,插机箱前置的USB也不行.在PCI槽上加USB扩展卡也是用不了.请问,是不是USB控制器坏了.

网友:
BIOS没坏就是桥坏,一般桥坏的多

网友:
应该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见过一样的故障,南桥坏了

网友:
这是典型的南桥坏啊.

网友:
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是南桥部分损坏了.

网友:
修过一样的故障南桥有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如果供电没问题,那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如果所有的USB都用不起的话一般都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直接换南桥就OK拉

网友:
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