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工作.上四针12V接不接都复位

楼主(2008-07-28):
  斯巴达克CPU供电短路,上电既保护!
CPU 一供电管击穿 同型号代换后,电压正常了但是主板不工作.
四针12V接不接都复位.
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电源IC和相关电路有问题?
有没有哪位高手,有这样的经验.给个指点,让小弟少走点弯路!:
lol
重要线索:.四针12V接不接都复位.
补充一点.这块本是AM2架构的..

网友:
有的板子四针12V和二十针12V本来就是通的。
复位灯常亮 一般情况下是CPU没有工作

网友:
4针12V和20针上的12V是不通的.
现在主板是复位的.复位灯亮一下就灭

网友:
哦 对不起 没看见最后一排的小字 你是AM2架构的主板
电压正常 有复位 那CPU部分应该是没问题了啊
试问一下 你换过CPU了吗?反正我修过几块CPU供电有问题的板子 最后CPU都是坏的。

网友:
CPU 没换过,我没有这样的CPU
我把这个CPU拿到别的板子上可以工作的,这也能说明CPU没有问题吧
呵呵!     现在就想换个电源IC看看,可是手里没有啊

网友:
既然CPU有电压了 有复位了
我建议你不要钻牛角尖了 思路放开一点 检查一下其他的部分吧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
看样还得靠自己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