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学习植无铅珠球。好难啊

楼主(2008-07-28):
请问如何学习手功
植无铅珠球。好难啊。哪有这种视频教程呀

网友:
无铅锡球当然是用无铅的风枪吹了,不然芯片 爆了 也连不到一块

网友:
865无铅的南桥,可以用到有铅的板上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连风枪也分有铅和无铅?第一次听说,只听说烙铁分的铅和无铅。

网友:
一般风枪来说 是没有 有铅无铅之分。一般850的风枪是270W直风式,这个是570W旋转风的。为什么要大850的300W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