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936A跟白光936是有区别的

楼主(2008-07-28):
钱不一样啊
不一样
那东西也不一样啊,不一样

网友:
制板,焊接,不是很高深的东西,板材也不是贵很多,不知国产的为什么要搞那么差?

网友:
谢谢大烙铁,好在我还没有买快克。为什么做个电路板也这么难看,好象手工作坊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的
160和950能比吗

网友:
我就是用白光,热的速度是很快

网友:
白光936报价多少呢?

网友:
我用的也是白光936,快克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东西。单单变压器就 知道了

网友:
快克 安泰信性价比比白光高。 白光的不容易买到真货,价格是国产的好几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白光二手焊台的真货应该还是容易找到的,只不过有些是洋垃圾,110V的。手柄假货就多点,不过我想假货的质量和国产的差不多吧。

网友:
白光936大概720 上次准备买个司登利的2310风枪 价格830 由于只有一个我没有要 我想要个有封签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