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硬盘电源保护 【已解决】 新手必看

楼主(2008-07-28):
一块 ST希捷 ATA V 60G硬盘 插上主机电源后 主板保护 。 不插硬盘一切正常
估计是电源坏了导致的 主板坏了 电源坏了 CPU也烧了 硬盘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 各位给点意见
谢谢各位 果然是
二极管
损坏 测量 双向导通 判定此物是坏 的 换之 OK 呵呵 谢谢各位了。
cpu

网友:
简单点就换板,要主芯片相同的,SATA或IDE都无所谓
要自己修可能比较麻烦
查5V12V电源是否对地(保护估计都是对地了),12V给电机,5V给主IC和缓存等,5V短路IC坏的几率会很大
其实建议还是换板看是否敲头和磁头有无卡住比较好

网友:
用单独电源试硬盘!

网友:
这种情况95%是有一个保护二极管坏了,换了就好
不换.你直接拆了.也可以.这问题楼上的朋友说的极是.我也遇到过几次.晕死.

网友:
谢谢各位 果然是二极管损坏 测量 双向导通 判定此物是坏 的 换之 OK 呵呵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