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屏回扫线。。

楼主(2008-07-28):
检测G1 -50 G280V R、G、B 连到座上都是4V 。检查R、G、B分别来之于STV9555,查该心片1脚有2V 2脚3V 3和4脚12V 7脚有VDD110V 9-11分别连接到座子上的RGB 。查了该心片STV9555资料,好象输入脚(123)都正常,而输出的RGB都很低(资料上好象输出的都是110V),是否可以判断该心片已损坏?

谢谢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STV9555跟它没关系,加速电压调一下.如不行,栓极电路有问题,查吧,方向要对

网友:
可先代换STV9555,不行的话再更换前置视放IC.

网友:
前置IC今天换了也不行。明天买个TVS9555,换了试试看先。

另,我想问下,TVS9555的输入电压正常吗?我今天没找到资料。

网友:
有回扫线一定是视放的问题吗?行场部分也有可能会导至有回扫线的,你能仔细点描速下吗,或上张图.

网友:
g1-50v不对,查一下

网友:
查消隐相关电路。楼上说的G1值得查。

网友:
是回扫线还是黑色线条呀?是什么颜色的??

网友:
今天换了TVS9555还是不行,我把另外一台好的显示器上的整个尾座都换过来就好了,(在好的上R,G,B都有50V左右的电压)
然后我把好的尾板上的主要心片调换过来还是不行。然后更郁闷的是,我再把的心片换回好的尾板上,又不行了。唉!!!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上面几个兄弟说的G1电压问题,它是通过开关变压器上过来的,一路到2次开关管,一路经过一个2级管,电压加到了155V,在经过1个小的3极管后电压就变成了-53V。然后经过一些电感和电阻就通到了座子的G1脚上。(我拍了图片大家帮我看一下)。

网友:
查查场消隐电路看看啊。

网友:
今天用排除法 弄好了,原来是个40欧的电阻阻值变大到了200K。更换后回扫线消失了,图象也清晰了,剩下的故障明天再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