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8):
联想LXB-HF769A显示器屡损行管。查明是+B过高,有248V,但开关变压器只有52V,二次电源没有发现问题,那应该是那里的问题?求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2004年以后的吧,高压包虚焊不.如没有,那包就.看是AOC的还是EMC的板子,EMC的包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2482-1-1.html
看完这个就找到方向了。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升压反馈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