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灯不亮

楼主(2008-07-28):
故障现象是:硬盘灯不亮,其余均正常。看电路图不懂。帮助解释一下!

图一中显示1.3脚为控制HDD-LED
而图二中只显示3脚的电路图。分别通南桥及IDE插口不太理解。

故障已经解决啦!是图中的隔离二极管坏了!!测量两个二极管两端的对地二极体值相差较大,取下D26,更换OK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任何问题。你应该仔细看看,以后这方面的电路就基本解决了。

在硬盘不读写的时候,10K电阻拉高硬盘39#针电平,33欧姆电阻起个发光管限流作用;因为硬盘工作指示灯是多个硬盘共用的,二极管作为各硬盘之间的隔离。所有的硬盘永远不会同时读写的。

网友:
话题

上面解释的意思是硬盘不读写时候的状态吧,我说是的硬盘工作均正常。正常的话, 硬盘灯不是应该是一闪一闪的吗,现在是不亮的。确定就是主板的问题。相连的部件也没几个,应该很好判定。只是理论上的东西不太好懂。。

网友:
接反了没有?接反了不亮

网友:
没有读写操作也不亮的。

网友:
明白

您两位所说的情况都不存在,就是说在系统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只有硬盘灯不亮,这一异常现象。

网友:
这位朋友指的是面板硬盘指示插到主板上可能插反。我认为你还有可能插错位置。除此以外只有330电阻坏,隔离二极管坏、断线,虚焊的可能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845G的板也是硬盘灯不亮,后来发现是39针到HDD-RED针脚的线路烧断了

网友:
通常情况下硬盘工作指示灯不亮不外乎几个可能性:
1、硬盘工作指示灯本身坏,也就是机箱面板上的发光二极管坏了。这个通过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一下就可以判断出来的。

2、主板上排针接错了。包括位置接错和正负极接反。

3、数据线有问题。本人曾碰到过这类有问题的数据线,读写都没有问题,唯独硬盘工作指示灯不亮,换一根就正常了。

4、其它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可以参考张先生的这个图纸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7967-1-1.html

网友:
  #9楼很全面,学习了;以前也遇到硬盘灯不亮现象。

网友:
说句废话 ,虽然是讨论技术 ,但硬盘灯值得去研究吗

网友: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支持,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10-02-04):
楼主你也不说下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啊?

网友:
解决了就说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