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800进入LOGO死机

楼主(2008-07-28):
COMPAQ 800进入LOGO死机,按任何键都无反应,在裸机状态下,没有CMOS电池时,主板不通电待机,等5分钟,接电开机,可以过LOGO进CMOS设置,重起就故障依旧.一直接电待机,就不行.必须拔下电源才可.南桥也加焊了,BIOS也重新刷了,北桥显卡集成的,SIS650UA的,现在就等着加焊一下北桥,感觉应该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似乎是只要放电,就好,加电就不行.真是郁闷,哪位见过这种故障?请指教.

网友:
这种IO是SMSC 也是BGA封装的,手头还没有这种芯片,待找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