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no3gh能用15N03H代替吗?

楼主(2008-07-28):
15no3gh能用15N03H代替吗?

网友:
带有G的是无铅的,我用过正常,放心使用.

网友A:
场管代换原则其实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都差不多。什么位置找什么位置的代。
如内存供电,找其他板上内存供电的代,CPU供电找其他板上CPU供电的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管代换原则其实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都差不多。什么位置找什么位置的代。
如内存供电,找其他板上内存供电的代,CPU供电找其他板上CPU供电的代。

你这也算是无招胜有招了,这个办法对付一些小品牌特别是一些杂牌的板特别有效,对付一些一线大厂的就有点难度了.那些大厂的设计线路会有一些独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