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400 CPU过热 进系统自动关机(解决办法)

楼主(2008-07-28):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M2400   故障现象为进系统自动关机 ,初步怀疑CPU散热风扇过脏,清理后,故障依旧。
量CPU供电电压正常,CPU 为P4M 1700  ,想到P4M可在低电压下工作,于是对CPU做手术,人为给CPU降
压,成功解决。(右下角的弯针为手术后的结果,此方法只限P4M C4M 的移动CPU)

网友:
能说说原理吗?这样不大明白呀,老大。

网友:
服了你

这样修笔记本

网友:
这样也行 可以长时间工作吗 ??

网友:
呵呵~~
LZ是改变了CPU的VID信号吧,,

这样电压也就改变了

网友:
更改PWM的VID信号,降低CPU电压,这样也可以,我试过两台机自台关机也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楼上也是把针弄弯了吗?

网友:
我刚好也接了一台方正的机子很热,会重起,明天试一下,谢了

网友:
降压后,U的主频变成多少了?

网友:
可以用软件来实现降压的!!!!

网友:
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是什么原因吧.这个脚接的是一个H_THERMDC信号,是一个跟温度相关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发生变化.CPU当然也会有变化了.

网友:
电压低了性能呢?
会不会改变

网友:
新核心的P4M C4M VID针脚位置不一样了?

网友:
这招好办法..或者人为把cpu换个频率低的也是一样的效果无风险.

网友:
服了楼主啊,不过这样的话CPU的速度就下了啊

网友:
确实是高招,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换CUP供电滤波电容就可以解决没必要。改变了机器基本设计不赞同

网友:
楼主这样改有没有风险啊?更过以后性能会不会有影响?最后楼主能不能说说这种改法的原理

网友(2009-07-08):
你老大没有检测是不是电源管理问题?

网友(2009-10-27):
高手,今天有个人拿了台海尔的机器,说是温度太高了。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处理,测了CPU风扇正常转,也没有灰尘。就我所知就是风扇改常转。还真没想到断CPU针的

网友:
制标不治本,估计以后这台机子的寿命就短了

网友:
这样修改    CPU 就降低频率了    一般1.8G 左右的CPU 就会在780MHZ左右 的速度下运行了速度慢了。

网友:
这种方法我也试一下,我改台机主板改成上C,D的,本本还没有试过

网友:
楼主真的是高啊  不知道原理上可能行的通啊 改变VID 实现 变频
这样那个点不也就没用了么 如果检测不到那个信号 还能正常工作不啊

网友:
LZ这样改CPU工作稳定吗,应该可以在BIOS里面降低电压吧

网友:
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是什么原因吧.这个脚接的是一个H_THERMDC信号,是一个跟温度相关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发生变化.CPU当然也会有变化了.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这是VID4的脚,楼主的目的也是通过降频来达到降温的目的啊

网友:
今天有台东芝移动PC的,CPU是赛扬A 2.8的,故障是在进WINDOWS的过程中自动掉电。已经清掉了风扇灰尘。故障依旧。换了个赛扬A2。0的CPU,就正常了。估计造成这问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风扇老化了,转速及排风没那么好,一个是机器的元器件老化了,排放的热量大了。

网友:
散热才是重点 本本的散热老化比台式的更加容易  LZ 我想知道除了这样的方法还有其他的吗   很谢谢你的帖子

网友(2009-11-28):
这个脚是做什么用的,楼主没说清楚

网友:
你这么改人家看的出来,最好是在主板上面动手脚,不要让用户看出来你动了什么地方.你把CPU脚给弄弯了也太明显了吧/

网友:
换电容要换怎么样的那。能部能说的明白点

网友:
楼主说的信号可是由1.05V通过一个小电阻到CPU底座的,VID只不过是VCORE给CPU的

网友:
改VID,这样CPU可能会烧掉的。还是换个低频的U保险点

网友:
高招~不过有时候或许该想简单点~比如说CPU和散热片之间的散热垫是否还在~。接触是否好~或者说改下风扇~让它长转~毕竟给CPU这样动是比较危险的~而且要在低电压工作就注定了使用范围的局限

网友(2009-12-30):
危险的举措啊,楼主买了保险没有?

网友:
感觉划断主板的VID线更保险一些

网友:
晕,听说过CPU断针需要修复的,还没见过认为掰断CPU针脚的,楼主实乃强人!

网友:
那这样机器速度不是很慢,建议查下滤波电容那块。

网友:
我没去查这个脚真正的定义,如果真是VID一个脚,那也只是改变了CPU的供电电压大小,好多朋友说降低了CPU的频率???????为何不在主板上断线呢?

网友:
楼主解释下原理啊,为什么这么做我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