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影霸9550能进系统 用4-5小时就花屏

楼主(2008-07-28):
测试软件OK, 用4-5小时就花屏,手摸发现右上角反面IC  APL5331   44CTEK  供电管 APM2014很热约有80左右度 ,APL5331特别热 连PCB板也热了,重换过IC , 44CTEK  供电管    求大侠帮助

网友:
你的核心老化了,请调低些频率运行.

网友:
是不是电容鼓啦。或散热不好

网友:
电容确实鼓了

电容确实鼓了但是换了啊,好了一段时间就又不行了

网友:
用4-5个小时才花的建议一是加强散热。。在就是把核心和现存的频率降一点。具体用软件降。在试。正常后记下频率改bios好刷回去就好了。

网友:
小影霸的很容易坏的 做工很差  核心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