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主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8-07-28):
手里有一块V星845 MS-6566 主板上假负载测得CPU电压为1.68V 复位1.68V 时钟1.68V 上CPU 后电压为0V 电源芯片是L6917BD 什么样的电源芯片可以代替它?

网友:
只有一个L6916BD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上CPU.没有VCORE输出的时候]
检查一下VID信号

网友:
直接换了l6917  我今天就用L6917代换了 L6916。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