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是否南桥烧了?

楼主(2008-07-28):
技嘉8IPE1000-G主板(865)

故障现像:

1、通电不开机南桥左上角开始发烫。

2、不插内存,C1并报警;

3、插内存,还是C1,没有报警;

4、按住POWER几秒后可以关机;

5、有RESET。

测量数据:

1、内存第7脚电压2.6V

2、3.3V对地1.8K

3、USB数据脚对地15.3K

4、找不到1117,只有两只BCP68。测量中间脚对地5.2K,带电测量第3脚输出3.3V

5、PCI a14脚对地128欧

6、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没有短路。

请教一下高手,是否南桥烧了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南桥供电1.5V正常吗?

网友:
怎样测量南桥供电1.5V?
BCP68第1、2脚电压是2.65V,第3脚输出是3.3。
主板应该没有2.65这个电压,是否其它电路有问题?

VDDQ对地电阻55.8,主板不触发电压为VDDQ电压为0,开机后电压1.49V

开机后,+5vsb和+3.3都正常,没有被拉低。

网友:
LZ的问题和我的一样!是865南桥的问题!我的技嘉8IPE1000-G主板在5月10日坏了,不能开机,强制开机,马上南桥烫手。上网一搜,早在2004年底在网上就骂声一片了。

网友:
南桥的1.5V供电是Vddq,AGP上排倒数第3个脚

网友:
开机后Vddq正供电1.48V,应该正常。
这块主板可以正常开机,就是不过内存,C1代码。
南桥不触发都慢慢发热,估计都是南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