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宽屏开不了机

楼主(2008-07-29):
今修到一台联想19寸宽屏为开不了机.下开后测得电源有5V输出.有12V输出.还有5V到主板上也有电压.就是开不了机.请问是那里坏了谢谢.

网友:
主板坏了,看什么板子,如果有程序的话可以先写个程序看看

网友:
请具体点,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是一显即灭。

网友:
开机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灯一点也不亮.只是有5V电压到主板上.

网友:
有个办法可以排除到底是驱动板坏了还是电源板问题,你把电源板直接接灯管看能否点亮灯管没有.如果能的话说明可能是主板故障,如果不能的话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此种现象我想灯管可以排除的。另外这种故障应该与程序没多大问题,这是我个人看法。

网友:
检查面板按键是否好的咯

网友:
测下主板供电管电压是否正确吧。。

网友:
修这种液晶不开机现象的基本检修流程.1测量主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测量驱动板各点工作电压是否正常.2:晶振是否已正常起振.3开关键上是否有电压.电压是否正常.开关键到MCU之间的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2009-06-17):
这种机器的开关信号电路是驱动板的MCU控制的,建议用通用板代换试试看

网友:
换个通用板 把客户打法了 在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办法好!

网友:
现在液晶好修了 除了换驱动板 就换电源板

网友:
那只能怀疑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