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电源故障(TEA1507)

楼主(2008-07-29):
显示器型号:109F5
故障表现:通电无反映,指示灯不亮,仔细听有轻微之之声.
检测过程:打开查看无任何烧过痕迹,查后级电源无任何短路,断开所有负载,电源还是不启动,现在可以恳定是前级电源的故障.先查1507供电1脚电压在8.0-10.5V跳动,不能稳定,换电源电容,无效.无意中测供电时把表笔放在1507第4脚上,电源的声音不一样了,经查资料显示1507第4脚为DEM,起退耦/过压/过载保护的做用,后就做了个大胆的试验,单独放一个表笔在第4脚上,不拿下来,听到声音越来越大,大约20秒过然后,消磁继电器工作了,整机打开了,这时心里想是不是因为没有退耦呢,就按这个思路查退耦电路,发现从变压器的回路供电至第4脚上的一个470K电阻开路,换好后,通电开机,一切正常了.
总结:这种故障一般不太好查,因为这个470K是接在电源二次供电上的,二次供电大家都知道最多不会超过20V.而且其边上也没什么可以打火的地方,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我猜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电阻质量问题.好了,希望我这次维修经验能对大家有用,

网友:
你就好啦,我那台飞利浦的还没有搞定呢,开机是继电器来回吸合的声音,查了很久都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网友(2008-09-16):
我那电阻是260K,断开光耦后,表笔接4脚才有吱吱声,挺难修的

网友(2009-06-02):
你就好啦,我那台飞利浦的还没有搞定呢,开机是继电器来回吸合的声音,1507换了(2颗) 高压包换了  供电什么都查了   郁闷中哦

网友:
继电器能吸合(嘀哒嘀哒不断响)灯亮并闪的大多电源后级问题,短路、开路以及工作异常都会使保护电路工作。行电路和视放电路是故障高发区,行输出电路、行激励、行场块、视放块、场块都是重点检查对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cpu有问题吧,你断开cpu 5v电压,看行不行。

网友:
用一个空白存储器啊、试试

网友(2010-01-31):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修的一台109B就和楼主的一样故障,是那470K电阻开路,但不明白这电阻是什么作用,怎样退耦?请行家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