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的7K1r型号显示器行幅变大

楼主(2008-07-29):
一台七喜的7K1r型号显示器。  行幅很大, 高度(上下)方可以放大缩小,可以左移可以右移动,但就不可以左右两边拉宽,也不可以缩小.而且图像又枕形失真,在调整枕型失真时TDA4841PS  11脚的EW-OUT测得有电压变化。但屏幕没变化,是什么原因呢?(同样排除微动开关问题)   TIP122万用表测得没坏。怎办?

网友A:
TIP122不是三级管,你用万用表测,昏迷,这种管子叫达林顿管.你最好换个试试.反正不会烧,呵呵,先试试吧,除了这个坏,你那机子上应该还有二个大的二极管吧,可能用那种三个脚但原理跟用二个二级管一样的无件,也查查.

网友:
查行管控制(B)-行场控制IC

网友:
我修过一个长城17,是上楼讲的三个脚的二级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P122不是三级管,你用万用表测,昏迷,这种管子叫达林顿管.你最好换个试试.反正不会烧,呵呵,先试试吧,除了这个坏,你那机子上应该还有二个大的二极管吧,可能用那种三个脚但原理跟用二个二级管一样的无件,也查查.

谢谢兄台指点,但我按你的方法换过TIP122,开机还是一样,二个二极管的也没有坏呀。怎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TIP122到TDA4841之间的所有元件检查一下,就在这一部分找吧。

之间有一只小三极管A733, 测得也没坏.

网友C:
1、再看看电源前级虑波电容,换掉,天热干了(275v虑波)
2、看有否亮度有否微弱闪变(或周期慢一点的一下暗一下亮)现象,若有,试换高压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IP122不是三级管,你用万用表测,昏迷,这种管子叫达林顿管.你最好换个试试.反正不会烧,呵呵,先试试吧,除了这个坏,你那机子上应该还有二个大的二极管吧,可能用那种三个脚但原理跟用二个二级管一样的无件,也查查.

还是按照这位老兄讲的去做吧!注意测量TIP122的C极电压是不是很低,确定TIP122完好的话,顺着它的C极铜箔走线往前找,应该有个滤波电容,更换试试。

网友E:
检查行幅大且不可调问题的基本检修流程.断开行幅管C极看行幅能否正常变小.如能正常变小.则问题出在行幅管本身及行幅管控制电路上.如不能正常缩小.问题出在校正电路上.重点检查阻尼管.校正管.和校正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是按照这位老兄讲的去做吧!注意测量TIP122的C极电压是不是很低,确定TIP122完好的话,顺着它的C极铜箔走线往前找,应该有个滤波电容,更换试试。

TIP122待机时不足10V  开机显示图像时约5V左右.      它的C极的接有一电阻,一个PF级的小容,再经一只大电感,电感73A  253  69T,后就连到两只IRF630的S极上的。没有看到所说的电解电容。因在网上找不到这个牌子显示器的电路图,所以没办法给出图纸大空分析,只能在这里一边讨论一边看显示器上的电路。希望各位兄台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再看看电源前级虑波电容,换掉,天热干了(275v虑波)
2、看有否亮度有否微弱闪变(或周期慢一点的一下暗一下亮)现象,若有,试换高压包。

没有变化,只一直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行幅大且不可调问题的基本检修流程.断开行幅管C极看行幅能否正常变小.如能正常变小.则问题出在行幅管本身及行幅管控制电路上.如不能正常缩小.问题出在校正电路上.重点检查阻尼管.校正管.和校正电容.

行幅管是指:TIP122吗?断开C极直接拆掉那只电感行吗?   校正管是指那一只呢?

网友:
有人可以帮我吗? 几乎把所有零件都拆下测量过了.还是找不出个原因来啊.急

网友:
引用 网友F:

TIP122待机时不足10V  开机显示图像时约5V左右.      它的C极的接有一电阻,一个PF级的小容,再经一只大电感,电感73A  253  69T,后就连到两只IRF630的S极上的。没有看到所说的电解电容。因在网上找不到这个 ...

应该是AOC代工的,你找AOC 7K1r的图纸吧,很多的我就不发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3226-3-1.html

网友:
多谢胡文兄弟指教, 刚在你的给的连接中下载到图纸, 正是这个了, 非常感谢你.

不知可否指点下接下来应该怎样修这台显示器呢?

网友:
我理论不行,不敢乱说,以免误事。
看看11楼长风那帖子吧

网友:
则问题出在行幅管本身及行幅管控制电路上.如不能正常缩小.问题出在校正电路上.重点检查阻尼管.校正管.和校正电容.

请问在图纸上那一只是行幅控制管呢? 校正管呢?  校正电容是那一只?

网友:
有人可以帮手解答我吗?谢谢

网友:
我以前也用11楼的方法也修好过一台.你也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