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DE的开机故障

楼主(2008-07-29):
开机上U下管没有电压.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更换电源IC是RT9602和RT9241A后还是一样.以为电源IC不好.再次更换一组还是一样.最后换上下管也没解决.电容也没有爆,内存供电电压是2.5V正常.无意中开机在想会是那里问题时.忽然主板亮起来/正常进入自检,经多次测试是这样:触发后复位灯常亮.不要去管他,.大概一分钟后就可以亮起来正常自检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刷下BIOS吧。可能是你在开机触发时里面的程序已在自检了,只是你没有留意到而已,进入BIOS重设一下也许就OK了

网友:
自动复位有问题!
确保电压,时钟正常
检查RST线路上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