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报2010,寻求解决方法

楼主(2008-07-29):
一台IBMT43换主板出现2010,进入系统什么都正常,寻求解决方法

网友:
Warning: Your internal hard disk drive (HDD) may not function correctly on this system. Ensure that your HDD is supported on this system and that the latest HDD firmware is installed. Press to continue Press to Setup The system appears to boot normally after escape is pressed and the operating system will load.

警告:机器内置的硬盘可能无法正常运行。请确认系统是否支持该硬盘,并且硬盘的firmware已经升级到最新。按ESC继续,或F1进入设置界面。按ESC之后系统将正常启动,操作系统正常加载.

是不是换了新硬盘?而这块硬盘的firmware系统不支持,升级硬盘的firmware到最新版本。

网友:
是的,要么你把T43的BIOS降低,就可以了

网友:
是换了 硬盘,这小子原来拿我这里修,因为我 不在 跑到其他人 那里去修,也没有修 好,又拿回来了。到我这里以后,原先不 开机。现在什么都 是坏的,CPU 内存硬盘,CPU风扇甚至键盘也是坏的 ,估计被 人吧东西全给换了

网友:
降低BIOS ,OK

网友(2008-10-30):
2楼的英文水准是 的好强啊 ,  小弟佩服啊 五体投地

网友:
2010就是还了非原厂的硬盘啊

网友:
晕,一看就知道是用软件翻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