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低,上网的宽带猫不断重启,请求解决办法

楼主(2008-07-29):
由于天气热开空调的多引起电压时高时低,电压低于220V宽带猫就重启,一天起码要重启20回以上,宽带猫的电源是12V 800毫安,换了好几个品牌宽带猫都一样,但我的电脑不重启,我用的是400多元的航嘉电源,我想了想是否能在电脑的电源12V接口接个电源出来,就是电源的12V接口输出的电流太大好像是10A吧,怕把宽带猫烧掉,请高手指点如何改下电路能输出标准的800毫安,或其他更好的办法, 谢谢

网友:
你可以把你的宽带猫的电源折开啊。去掉里面的线卷,把里面的电路板接在电脑电源的分支接口上就可以了,。这样子输出的电流还是800MA

网友:
买一个12V的开关电源不就行 了,好多都是用100-240V交流电的.

网友:
解决了不要忘了给我加分啊!

网友:
打开你的猫,看看里面有没有二极管和三极管,换掉.

网友:
加个稳压器看看行不行

网友:
已经搞定了....

本人使用的是华为的ADSL 型号880H,通过外接一个ATX电源上插口,就是风扇上面的那种,只用黄线和黑线焊在电源接口上..然后ADSL上大多都是25V 的电容,换了三个,贴片保险电阻换了一个,就OK了,呵呵呵...

现在我就是在用这个猫上网....

可惜我的相机被朋友借去了..要不上我就上图了...

但是我想说勒是,用ATX电源给ADSL供电这样肯定能行!

只要电脑开得起,就猫就肯定开得起,嘻嘻嘻...

哦,对了,为了解决散热的问题,我还在改外壳,用内存的散热片来给ADSL的芯片散热...

等相机回来了,我就上图...

现在这个改好的ADSL已经正常使用了五十几分钟了..

还有要说明的是,直接改会烧那个保险电阻的,而且芯片的温度会瞬间很高...

呵呵呵...等我多用几个小时了在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简直太简单了,随便怎么搞下就解决了,我曾经把一个路由器放在电脑主机里面用,接的就是12V黄线,另外电脑电源12V线我抽出来点过灯,充过12V电瓶,给自己做的功放供电,5V的拉出来搞过手机充电啊什么的
实际上好的猫,里面是用的1117(3.3)或78(7805)系列的自己稳压的,我用9V的给12V的供电,长期使用也没见不稳定的
用12V开关电源,感觉太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