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PP355WHA电源的TH2烧(已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2008-07-29):
昨天修一个大水牛PP355WHA的电源,发现很多都坏了,其中有一个为TH2的烧焦看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一个东东,位于快恢复二极管的散热片的边上,和快恢复二极管紧贴着的,旁边还有一个二极管,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保险换上。如果到电子市场上买要买什么样的

网友:
TH2字面上看应该是第二个热敏电阻,一般用胶黏在散热片上,用来动态调节电源风扇转速的。进口的电源上多见。不过热敏电阻的阻值是多少,是正温度系数还是负温度系数都不清楚啊,你只能买几个回来试验了。

网友:
非常感谢大只佬,正如你所说的,是用胶黏在散热片上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热敏电阻,是不是可调的呢,哪个老师有这种型号的电源没有,能不能帮忙看看,具体要买什么样的,再次感谢

网友:
如果其它部分没问题,可以省去该热敏电阻.
我手头就有一款FSP300-60GT的电源,在其位置就有这样一颗"TTC 050" 绿色的.

网友:
不知道这个东东在电路中是起什么作用的,如果不用有什么弊端
要是不用的话总感觉怪怪的,心里有点不放心

网友:
主要调控整流管温度.

网友: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达人帮忙看一下,报一下型号,规格,到电子市场上买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控制风扇速度的热敏电阻相对不是太重要吧。不过这个电阻不正常的话风扇的转速也不正常,但一般不影响电源的工作。热敏电阻这个配对比较麻烦,我有个折衷的建议。
你首先把电源的主要部分修好,起码能启动、输出正常吧。然后找几个几欧到100欧之间的电阻,从大到小试一下,能正常启动就行了。假设你用的是50欧的电阻,如果风扇转的很慢,测风扇电压很低,你换个30欧的电阻试试,如果电压更低,证明要大一点的电阻才行,你可以试试80欧的,直到风扇的电压接近12v就可以了。这时候你可以不管热敏电阻,反正只是去掉了风扇的调速,噪音大了一点,对散热没有影响。如果是在找不到合适的电阻,电源工作也正常,你可以直接把风扇接在12v的输出端。
追求完美的话,当你找到合适的电阻使风扇电压接近12v,比如是6欧的电阻,而你一开始用的是50欧的电阻,说明这个调速电路是用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控制的。你可以找个小阻值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比如常温20欧)试试,焊上后用烙铁在旁边烘烤,在大概的温度(比如60度左右)风扇电压能达到12v左右,就可以用这个热敏电阻了。这个方法比较麻烦,所以你最好买几个热敏电阻试试,因为阻值和温度的变化不是线性的,只能大概了。

网友:
非常感谢大只老的回复,这个方法还是很好的,可以试着研究一下,感谢,这个问题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