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4GM-S2H R60电感发热问题

楼主(2008-07-29):
刚配的电脑,4400+  1G667 技嘉GA-MA74GM-S2H 主板,青鸟3CPU散热器,刚开始玩了下,没什么问题用青鸟三的散热器把北桥的温度都降下来了,用手摸北桥没有烫手的感觉,不过用EVEREST测温CPU都有80度以上,bios里cpu,system都只有30几度,风扇转速1500左右,估计是EVEREST不准确,没想到摸摸R60电感确很烫手,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高手帮个忙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好像技嘉的板散热做得都不是很好
给机箱多装两个风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也是个办法,不过估计作用不大

网友: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我一个朋友也是刚买的技嘉780G的板,结果经常死机,在装了几个风扇并更换
NB散热片后OK
看来技嘉的低端板还有待改进

网友:
技嘉的也不行了?真的没板子用了。

网友:
技嘉的稳定性还行,我们学校的电子阅览室大部分是技嘉的板。就是低端板用料比较省。

网友:
此电感发烫是正常的

只要能正常使用不需要多担心